工作
请教:程序打不开,帮帮忙。见附件

楼主(2009-10-12):
程序打不开,帮帮忙。见附件

网友A:
建议你装个最新版的试一试,我用GPPW V8.84也打不开。
下载积分:+2(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楼上了,此程序大约是2006年编写的因为是从别人那儿拷贝,内容与用途均不详。
我想不应该是编程软件版本太低的缘故把吧。

网友B:
我看是程序有问题吧,其中有一个一般的都是1K,另一个比较大10-20几K。
而现在有一个是8K,不正常,我觉得程序有问题,个人看法

网友C:
我认为版本不支持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D:
問題已找到,取消唯讀就可以開啟了
下载积分:+1(流感)
下载积分:+5(雪花飘飘)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谢谢版主了。
下载积分:+1(流感)

网友E:
那个是不是windows2000系统保存下来的文件,如果是的话要用回windows2000系统才能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