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编程指令 dediv demul 和 ddiv dmul的区别?

楼主(2009-10-13):
三菱FX指令手册中有关于DDIV 与DMUL 的介绍,有谁知道DEDIV 和DEMUL 是什么?浮点数的运算指令 吗?

网友A:
是的,32位浮点运算。所谓浮点,就是小数。DEDIV 除法 DEMUL 乘法

网友B:
DEDIV是浮点数除运算
DEMUL是浮点数乘运算
DDIV是双字整数除运算
DMUL是双字整数乘运算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浮点数运算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