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菜鸟'的难题
步进上行

楼主(2009-10-13):
本人刚邮购了一台松下FP0-C32CT的二手PLC,有密码进不去,下了解蜜也解不了,按强制解除也不得.......无止境的等待!好郁闷!本来是想拿来学习的!我用的是串口,软件用的是FPWIN-GR中文,也是网上下的。不知道是哪里不对,请各位大哥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首先你要把通讯用的内部寄存器设对,设为计算机通讯,然后把PLC上的拨位开关从RUN拨到PROG,应该是这样,很久了,手边没东西,回去查了实物再详细告诉你,你先试下
步进上行

楼主:
进不去没有办法设置,如果在新建的上面设置它又提示什么...写保护.错误!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A:
哦,你是没密码进不去啊,还以为你是连不上,你可以拨打松下的免费技术支持电话咨询:800-820-3096

网友B:
强制解除要很久的,你等了多久?
步进上行

楼主:
两个小时
步进上行

网友C:
建议楼主先把通讯参数设置正确,然后直接强制解除(几秒钟),清空PLC内存。如果确认以上设置OK,且通讯线没有问题,那么应该是主板上面那个指拨开关坏了!!!直接退货吧!!!还有建议用高版本的FPWIN-GR 因为低版本的会有强制解除失败的情况,,,譬如说FPX 就得VER 2.6以上的才可以。。。。。
步进上行

楼主:
楼上的高手谢谢了!我重新下了一个2.73版本的来用,果然OK!

网友D(2010-03-29):
老大,解密哪里有下?因刚接触PLC,学习需要。烦请告知,有时间的话请发我也行。
万分感谢!
松下PLC'菜鸟'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