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本人业余学习PLC请高手教一制PC/PPI电缆的方法,价格不要太高。

网友A:
用RS232---RS485的转换器转接后用转换器和PLC的3,8针脚即可,不过有烧口的危险,所以最好还是小心点为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RS232---RS485的转换器转接后用转换器和PLC的3,8针脚即可,不过有烧口的危险,所以最好还是小心点为妙。

RS232---RS485的转换器要买个带光电隔离的用是不会烧口的,我用的全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S232---RS485的转换器要买个带光电隔离的用是不会烧口的,我用的全是这样的

带光电隔离的相应的价格就上去了。

网友C(2011-04-04):
受教了。
看的好别忘了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