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请求DX帮忙:CPU为Q00J,通过一个QJ71C24与上位机通讯,准备用VB编写上位程序,安装了MX Compent软件。
PLC参数设置是:Switch1:07C6。(19200,8个数据位,1个停止位,奇校验)
                Switch2:0000。()
                Switch5:0000。
电缆接线是:1对7,8
                        2对3
                        3对2
                        4对6
                        5对5
                        6对4
                        7,8对1

采用Communication Setup Utility工具做连接测试,连接参数也对应起来了。但是连接测试时总是报:
180840B错误:超时出错,经过超时期间之后,数据仍未接收到。
建议是:重新检查属性中的超时值。
        在communication settings utility 中重新设置。
        重新检查系统如:PLC CPU、模块设置和线缆状态。
        执行一次Close并再次运行Open。
        退出程序并重启IBM-PC/AT 兼容计算机。
请教各位DX,是哪里出了问题?急啊,跪求帮忙!

网友A:
怎么没有人回答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B:
心中一喜..............谁知................哈是想知道答案的
既然有MX Compent,安装目录下就有样例!
余下...07C6看起来怪怪的,用054E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