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Z LZR LA LAR 接什么???

楼主(2009-10-13):
三菱伺服放大器CN2 是接编码器的吧
那么CN1A接线引脚中的LZ LZR 、LA LAR、LB LBR、 手册上说是编码器差动脉冲,请问是接编码器的吗
怎么理解LZ LZR LA LAR 。。。。。。。。?是接到什么地方的 呀

网友A:
此信号是反馈编码器的脉冲数据的,例如把编码器信号反馈到定位模块、高速计数模块、带有定位功能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