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S7-200的USB驱动软件发给我谢谢

楼主(2009-10-13):
求助,谁有S7-200的USB驱动软件发给我谢谢
jichao88@126.com

网友A:
说的不明确,S7-200有USB驱动么?楼主是否是找S7-200的USB编程线驱动?如果是这样的话,原装的和山寨的驱动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发一个驱动给你,通用一点的,不过不是什么200的USB驱动,而是usb转485的驱动吧
USB Drivers for CP2102.rar

网友C:
G:\西门子USB.rar

网友C:
我有不知道怎么给你了

网友D(2011-05-06):
说的不明确

网友E:
USB电缆无需驱动.只要把编程软件里面设置PC/PG接口的属性打开,把COM 口改为US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