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3):
你好我的PLC 是CQM1 CPU21的本来是在机器上的用的也比较好的突然有一天他的输入输出端子都没有信号了

按照常理来说输入端子应该是有指示灯亮的现在都没有信号了

网友A:
外围电源+图纸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B:
查PLC供电电源;有些I/O还是外部供电的一样需要查。是否符合要求。

网友C:
PLC本身的电源模块看一下。

网友D:
输入端有没有24V电压?一般都是外围问题

网友E:
重点检查外围电源,有的PLC的输入,输出是要有24V电源才能正常工作,如果你的机器上面与PLC输入,输出供电的24V电源出了问题,就可能出现你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