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风扇问题

楼主(2009-10-13):
有一台安川616G5的22KW变频器,内部的三线风扇型号为松下TSF613B2401 24V 135MA坏了,因为买不到同样的,到电子市场买了个NMB的同样规格的换上去,但是不能用,不知道为什么。另外松下在运转的时候量到检测线上有0V输出,电压为23.8V,NMB在检测线上的电压是22.6V,不知道是否电压降过大引起的原因,如果是,那在确保风扇运转的情况下能不能把负极直接接到检测线上去,从而取消检测功能?先谢了!

网友A:
负极与检测线短接,如果不行可以在两者之间并一1K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