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富士变频用MODBUS协议通信吗

楼主(2009-10-13):
请问5000G/P11S系列富士变频能用MODBUS协议通信吗

网友A:
取决于你的变频器的软件版本,去使用面板看你的参数,如果用户参数有U49,那么支持,否则仅支持富士的FGI-bus协议。
2007年后出产的G11/P11基本都支持Modbus RTU。
Regards
下载积分:+2(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