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计数器指令

楼主(2009-10-13):
为什麽.在.DHSCS 后面输入一个数据寄存器.会变成很大的一个数字
LD M8000 DHSCS D701 C235 M3....这D701 里数据自动变成325386263,并切和输入值无.关.望大哥们指点!!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A:
再查看下自己的程序,如果是输入任何数,显示的数据都是这个,那说明你在程序的其他地方使用过D701和D702,如果输入不同的数据显示的数据会变化,说明你在程序的其他地方使用过D702

网友B:
监控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先复位一下。

网友C:
个人建议:更换一下PLC的地址,本人认为D700地址可能被复用。

楼主:
谢谢各位了.问题已解决.一是32位占用了.再者在程序头用M8002 复位

网友D(2010-01-25):
重复用过吧,再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