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屏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
正常情况下电子屏上显示的是许多电机的电流和溶解罐里面液体的温度,突然的细碎机电机的电流不显示,显示为000.但是仪表上显示的是正常。其它电机和溶解罐里面液体的温度的正常,我看看了线路没有什么问题,细碎机的电流是通过互感器检测的,用了组态控制,请大家帮帮忙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PLC用什么方法输入电流的,是用的电流还是电压,还是别的方法,什么都没有,怎么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