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的PLC驱动步进电机怎么编程

楼主(2009-10-13):
松下的PLC驱动步进电机怎么编程,我是初学的希望那位师傅告诉在下,我变了好几遍就是没用。

网友A:
如果程序是按照手册上做的话
那我认为程序没问题
现在你检查下
PLC系统寄存器你是否设置好了
好运!

楼主:
我查了,能编程一个给我看一下吗

楼主:
老兄帮帮忙啊,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yanzhi2008

网友B:
书上的东东有时在现场中不能使用,要根据实际自我变通。

楼主:
能发一个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C:
什么系列的PLC,用171.还有系统寄存器要设置好.通道要设为脉冲.
我现有一个工程余货 松下FP∑ AFPG431 FPG PP21 位置控制单元
全新 现低价处理 有需要请QQ10688087

网友D:
参照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8633.html
 m046 的程序注释很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