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图见附件!

请教:电机功率为37Kw,请教下,主接触器、星角接触器分别选多少比较合适?

注:此电路中,如果主跟角的选型是一样的,都用100的接触器,会不会导致主接触器过载?
描述:37Kw电机星三角电路
附件: 主电路.rar (34 K) 下载次数:169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A:
y型启动的接触器可以小些。60A就行。

网友B:
主与角100,Y63

网友C:
主和角100,Y60.都用100也可以.主接触过载和接触自身没有多大关系.和所电机托的负载有关~

网友D:
主接触器选100A,角接触器选63A,星点接触器选40A,比较合适,当然在此基础上选大是没任何问题,只是成本高而已。

网友E:
主接触器选60A,角接触器选60A,星点接触器选40A.因为马达额定电流为72A(6极马达),启动时间8秒就可以,运行时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各承担额定电流的一半,只要不是启动太频繁和重负载,一点为题没有,我们是做橡塑机械的,基本上都是星三角,用到160KW.三角接触器上端接线应从断路器下端,和主接触器是并联,而不是在主接触器下端。

网友F:
如果不频繁启动,主/角用50A星用40A没一点问题。37KW的电机我用此做了五六十套,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接触器选60A,角接触器选60A,星点接触器选40A.因为马达额定电流为72A(6极马达),启动时间8秒就可以,运行时主接触器和三角形接触器各承担额定电流的一半,只要不是启动太频繁和重负载,一点为题没有,我们是做橡塑机械的,基本上都是星三角,用到160KW.三角接触器上端接线应从断路器下端,和主接触器是并联,而不是在主接触器下端。

请问:160KW以下,如果角接触器跟主接触器是窜接(也就是我传上来的图纸这种接法)而不是并接的话,角接触器跟主接触器的电流分别是多大?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频繁启动,主/角用50A星用40A没一点问题。37KW的电机我用此做了五六十套,都正常!

哥们儿,50/50/40是不是有点太开玩笑了?
QQ:383371843,E-MAIL:caileicl86@163.com
TEL:15824344343

网友G:
我来说一个直接的吧!如果是自己公司用,可以配置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建议采用CJ20-150和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如果是卖给别的公司使用,建议采用CJ20-100和CJ20-60的交流接触器,它的使用寿命在1年左右。就会坏,不信可以做个实验。

网友E:
如果是你图中所画,那主接触器肯定是马达的额定电流,要选100A的接触器,三角形的选60A(轻负载和不频繁启动的50A也没问题),星型选40A。星三角电路中基本上没有你那样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来说一个直接的吧!如果是自己公司用,可以配置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建议采用CJ20-150和CJ20-100的交流接触器。如果是卖给别的公司使用,建议采用CJ20-100和CJ20-60的交流接触器,它的使用寿命在1年左右。就会坏,不信可以做个实验。

国产的大接触器几回一吸不是螺丝掉就是盖子被弹出来

网友I:
主角接触器CJX2(B)-8011,星形CJX2(B)-4011即可,但是必须保证在启动时星点的接触器闭合后才能闭合主接触器,这之间如果有0.5S左右的延时为最佳。

网友J:
我这有个施奈得的范本

网友J:
刚才没贴上去

网友K:
主接触器选60A,角接触器选60A,星点接触器选40A.就可以

网友L:
接触器电流大点更好,但是成本也会升高的

网友M:
DDDDDDDDDDDDDDD8楼6楼

网友M:
电机星三角起动时,流过接触器的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根号3(0.577倍. 即电机的相电流), 37kw电机也就是四十几安.因此,一般情况可采用8楼方案,风机等负载用6楼方案.另:接触器设计时已经考虑了启动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