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模拟指示问题请教,急!!!

楼主(2009-10-14):
我用变频器输出0-10V接至一台多功能数显表头,来显示速度。出现一个这样的问题:变频器在输出频率显示为0HZ时,数显表头未能显示速度为0,而是显示为128左右,(数显表头对最小值的调整偏差是-99~+99,),调整偏差值也没有用。这时,用数显万用表量一下变频器模拟输出并不是0V,而是显示1.3V左右,(我想这就是导致多功能数显表头在变频器在输出频率为0HZ时不显示为0的原因吧),请问怎样才能让变频器在输出频率为0HZ时,模拟输出也是0V?让数显表头能显示0?

网友A:
把10V负极接地看看。
调整变频器输出为频率,
如果是频率可以调整偏置值

楼主:
在厂里调机的时候,我在变频器0-10V输出端之间接一个100K的电阻,问题基本解决(此时.用万用表量得是0.9V左右),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时,表头可以显示速度为0(有时候会在-1~3之间的波动).但是把设备拉到客户那里时,(可能是现场有太多其他电子设备的原因,有干扰?不知道改用屏蔽线接信号能不能解决,问题是不是出在这里?)表头在变频器输出频率为0HZ时,又不能显示速度为0了.
是不是我接的100K电阻小了?

网友A:
接一个电阻是表示你变频器的输出是电流型的
这个电阻只是起一个把电流转成电压的信号,一般根据变频的规定取我一般选好像一般的都在1K以下
外部干扰也会引起这个情况,可以加屏蔽线,把低电位接地

楼主:
变频器模拟输出规格:10VDC,1mA
在变频器输出50HZ运行时,用万用表量输出端电压为9.8V。

网友B:
使用屏蔽线、减小电阻值试试

网友A:
如果是电压输出
数显也是接受电压信号就不用并电阻

楼主:
数显也是接受0-10V电压信号的(型号是奥托尼克斯的MT4W-DV-4N),咨询了变频器厂家,说在输出端并接一个100K的电阻,可以防止对变频器低速(0HZ)时模拟端输出的干扰。但是设备运到客户那里又不好了……

网友A:
呵呵
并个电阻还不如直接将低电位有效接地来的有效果,干扰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祝你好运!!

楼主:
变频器厂家说并个100K或200K的电阻,可以防止对变频器低速(0HZ)时模拟端输出的干扰,我就不明白这其中的原理是什么?这样子接个电阻,按理来说并没有改变输入表头的电压驱动信号啊,但是用万用表量确实是变低了,变为0.9V了,难到这个电阻起到滤波整定的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并个电阻还不如直接将低电位有效接地来的有效果,干扰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祝你好运!!
看来,把10V负极接地看看
先谢谢楼上!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C:
1:信号线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且不要和马达线在一起,
2 :在表头一侧并一只16伏1微法电容试试.

网友D:
提个建议:1、数显表供电电源加个隔离变压器。
2、数显表抗干拢差,信号线改用屏蔽线后,接地线不要和变频器的地直連。
3、换个表啦。用针式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信号线用屏蔽线,屏蔽层良好接地,且不要和马达线在一起,
2 :在表头一侧并一只16伏1微法电容试试.
请问,在表头一侧并一只16伏1微法电容这是何解?是起什么作用?请指教.

网友E:
建议用稳压二极管及可控硅,做个开关,低于1.3V,可控硅断开,大于1.3V可控硅接通。

网友F:
串接一电位器试试

网友G:
记得上次我也碰到过类似的情况.我解决的办法是:用屏蔽线是必要的.在数显表输入端接一个0.1uF/50V的电容器.电源处也接同样的电容器.输入端没有使用电阻器.解决了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