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FX2N数据转换

楼主(2009-10-14):
FX2N-232IF 与位移传感器通讯读出的数据是ASCI 码
怎么把它转换到数据量 呢?
请贴下程序或发个例子谢谢了.

网友A:
逻辑运算 + 乘法、加法运算 ,就可以了吧。
比如 31 32 对应的数据量为21,则
31 = 0011 0001; 32 = 0011 0010;
D1 = 31 & 0x0f = 1;
D2 = 32 & 0x0f = 2;
则数据量= D2*10 + D1 = 21.
下载积分:+3(shuangyu)

楼主:
呵呵。我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做起来太麻烦了。。。
那位有高招 啊

网友A:
http://www.gpp-w.com/viewthread.php?tid=1692
这是别人问的。好像解决方法也是这样的。
下载积分:+2(shuangyu)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查手册上的HEX指令,上面详细介绍了ACCII码到HEX(十六进制)的转换。注意M8161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