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2005安装问题

楼主(2009-10-14):
我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XP SP2 完美精简优化版V5 现在我装SQL2005安装不了,提示WINDOWS服务无法安装升级修补程序,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还是直接安装纯净版比较好!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上说的我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楼上说的我不明白
很好理解~~就是让你用原版的操作系统,不要搞那种ghost的版本。

网友D:
如果用精简优化过的操作系统安装西门子的一些软件,不打算换纯净版的操作系统的话,那就找个角落哭吧。

楼主:
我换了一个低版本的装上了,我用SQL2003就装上了,谢谢各为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