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FX3U

楼主(2009-10-14):
请教FX3U后面跟FX2N-16EX模块.假如我在fx3u上是源输入,那么FX2N-16EX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主机上应该有个0V端子和24V端子的

楼主:
谢谢站长!主机上S/S接0V,+24V作公共线。然而FX2N-16EX上只有+24V一个头,COM线是模块带的内部线。转不过来了。好像只能是用漏型的连接了。

网友B:
能是用漏型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