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原装LG7.5KW6P油泵电动机有点小问题。BOSS说换新的。原装的要13000,国产六安微特的比较好,只要1400多买来一番折腾。油泵连接器不对号重新做。按说明书接法用三角接法接入(国产电机害怕功率虚标)。原装的是星形接法。使用没几天用户说,电机很烫,现场发现(除了电机周边散热不好的原因),的确如此,量电流19A/相。比厂家标称的多2 A左右,负载时21左右。改成星形接法,启动时声音变小,温升下降至普通。去掉影响机器散热的封板后基本正常。量电流3A,负载时接近5A.。压管机器没吃力感,使用一切正常。2种接法电流相差5.6倍。很奇怪不是更3倍么。(国产标准7.5KW必需使用三角接法,国外设备却标示可以2种接法,真是学习了)

网友A:
7.5KW电机2种接法电流差别很大

网友B:
楼主的说明书是不是看错了,电机铭牌上一般都会有的,原装星形接三角形运行能不发热吗?接法也不是随便改接的,要看你现场的工作电压所决定.

网友C:
进口电机的电压可以有以下几种,同一个电机220、380、460V,所以安装时一定要看清名牌的标示。

网友D:
楼主看来你还得好好补补哦,哪来的理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看来你还得好好补补哦,哪来的理论?

的确如此,没烧了算你运气,时间久了电机损坏你有责任的。

网友F:
怎么 会是3倍呢?好像是1.7倍哦,

网友G:
现在国产的电机在接线时可要注意了,  有时三角型接法时是接三相220V   ,星型接法接三相380V

indirsty

网友H:
台湾的喜欢用3相220的,大陆动使用的3相380,大陆的一些台资厂也有用3相220的

网友I:
对撒,电压一定要搞准咯,否则冒烟了再来检查已经晚了.

网友J:
先看铭牌,再接线

楼主:
国产铭牌上表明380V,三角接法,这是国家标准,井口电机标2接法。380/220分别接三角,星形。+

网友K:
根据我国的电动机的接法来说,7.5KW以上的电动机是要接星三角降压启动的。不知大家清楚不。建议大家要多看《电力拖动》这一本书,价格是30元左右。

网友L:
电压,接法都有影响电流的,电机的带负载能力好坏和电机的质量有关!

网友M:
7.5KW电机负载时电流5安,还能正常使用,太节能了吧!
可能性不大!

网友N:
应该是三角型和双星型的双速电动机。

网友O:
引用 网友M:
7.5KW电机负载时电流5安,还能正常使用,太节能了吧!
可能性不大!

网友P:
7.5KW几极的啊2极4极6极都不一样的啊,你哪是有点太节能了

网友Q:
正常的应该是三角形接法码??? 换一种接法 会是相电流过大吗?? 超过5倍?

网友R:
Δ/Υ 220…240/380…420//220…277/380…480V
15.6…16.0/9.0…9.15//14.5…14.2/8.4…8.2A
4.0KW S1 cosφ0.82…0.73//0.85…0.71
楼主请看:进口电机上的

网友S:
7.5KW电机 电流 才5A 感觉不可能 正常电流在15A 最低不会低于10A

网友T:
国标或非标电机他有他切线,也不是说电流大其实是电机没有做好,你没有去检查他电阻才有50-80兆,那就是涡轮道发热的原因,那是厂家的问题。

网友U:
只要是三相对称负载,下面是公式是适用的
P=3^(1/3)*UL*IL*COS&
但是要这样的一点是:电机造好后,线包的最大允许
电流就已经确定,实际上也限定了电机的最大功率。
因此说,只要电流在范围内,电压的高低(当然不能
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主要考虑的是绝缘)只影响功率

网友V:
电机没坏算你运气了!

网友W:
1/3倍是启动电流,运行电流为1.73

网友X:
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它接成星型来运行!

网友Y:
不就是换电机吗.干嘛搞得那么神神秘秘.拿来换就是了.然后再配连轴器就是了.电机搞定了的东西请不要乱动.否则会招惹麻烦.不得尝试。

网友Z:
大哥你是不是搞错了哟,是不是认不到电流表。5.6~1.7

网友AA:
你啊 要看清原电机的铭牌 参照现有电机的铭牌 不会有问题的,恐怕是你没有注意

网友AB:
进口电机的电压可以有以下几种,同一个电机220、380、460V,所以安装时一定要看清名牌的标示。你要检查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