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V 交流稳压

楼主(2009-10-14):
现在需要一个稳定的15V交流电压,咋办?
有没有这样的电源?

网友A:
需要一个稳定的15V交流电压

网友B:
买个220V高精度交流稳压器,再用个220V/15V的变压器就可输出交流稳压15V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或者在稳压器后面加个自耦调压器.

网友D:
同意2楼想法。

网友E:
买一个开关电源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F:
去电子城走走,会有得买的!

网友G:
回5楼:可以是可以.但是需要自己改装,一般开关电源都是输出直流电源,这样就要取整流滤波之前的那部分了.其它不需要改动.
方式:拿一个功率合适的24V开关电源.打开外壳,找到输出端.从输出线路往前查找,很容易找到肖特基二极管(就是那个高频变压器的输出端口),用万用表测试电压值,然后调整边上的电位器,使电压符号要求.切掉接线部位的铜泊板,用导线直接连接在接线端子上.

楼主:
试试7楼的。谢谢!

网友H:
7楼的改装方法,这个15V交流电已经不是市电频率了。

网友H:
即使用普通万用表测试电压值,,也是不准的。这个输出电压属于高频。开关电源工作频率基本都在 16KHz以上。 。

楼主:
对呀.频率不能变哦。

网友I:
使用变压器的精度再高也没有用,因为输出受输入的影响很大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制作,但是要有一定的电子电路基础。
将输入的交流电进行AC——DC——AC变换来实现,
这样的输出稳定,精度高,且输入电压范围宽
输出电压不会因输入电压的影响波动而发生变化
现在的正弦波逆变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G:
对了,我只考虑电压问题,而没有考虑频率这个事,这样是不行的.
看了12楼的回复,建议试试.现在确实正弦波的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

楼主:
看来这东东还真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