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昨天有台机撞机了,确认位置后没什么问题,昨天晚上也没事,但是今天死机一次,开机后发现位置不对了,而且几个马达定位目标位置都不对了,这才注意跟昨天是相反的方向,(昨天都跑过头,今天没跑到位),高手帮忙解释下啊

楼主:
补充:用的是安川的伺服,三菱的PLC

网友A:
你是使用的绝对位置系统吗,如果是重新把伺服控制器复位一下

网友A:
还有,是不是机械部分的联接器给撞松了,检查一下,

网友B:
撞机了要重新归原点,不管什么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是不是机械部分的联接器给撞松了,检查一下,

联轴器没松,两个X轴马达都跑掉了,应该不是联轴器的问题,另外,不是采用绝对控制的,撞机时也没有断电,有原点复归,今天没一点问题,头疼啊

网友A:
现在又好了,不会吧,这么鬼

楼主:
是啊,以前也有遇到过马达定位出现偏差的问题,但是没这么夸张,也只有单个轴,那是信号干扰造成的,这次还真伤脑筋,只有多烧点香了

网友C:
你的系统里面有没有CCD相机给定位数据补偿?如果有的话看看相机是不是松动了,相机松动后重新紧固补偿值是有变化的,七楼说的情况也会发生,你多检查一下你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系统里面有没有CCD相机给定位数据补偿?如果有的话看看相机是不是松动了,相机松动后重新紧固补偿值是有变化的,七楼说的情况也会发生,你多检查一下你的系统

没有用CC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