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 工控机控制设备的程序架构!程序用VC或VB编写

楼主(2009-10-14):
那位高手有过工控机控制设备的经验?之前用PLC控制设备,现在出于需要用工控机来做,控制若干个伺服轴顺序动作,请高手指点!!! 有一难点,用VC/VB做程式 顺序控制这一块不知怎么编写,VB中用定时器中断来做感觉效率不高,不知谁还有更好一点的程式架构???

网友A:
顺序控制的话,用单独的线程做就可以了。
每一步用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未完成之前,程序可以一直Sleep,这样不影响效率。
电脑做控制比PLC灵活多了,不过,你用什么做输出呢?是用板卡吗?

楼主:
楼上这位高手能不能说详细点, 因为控制设备大多情况下分手动和自动两种模式,手动模式好搞,自动模式就可单开一个线程来搞定,也可开三个线程,一个负责检测输入信号,一个负责处理,一个负责输出,三个线程顺序执行,不知三个线程执行完后需要多长时间,这个架构老兄帮忙看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