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适合用哪种PLC控制步进电机?急!!!

楼主(2009-10-14):
我想用一个三菱PLC控制两台步进电机,初步决定使用2N系列的,可听说2N只能使用一次脉冲指令,是不是就无法达到目的了.请问有什么其它的三菱PLC可以做到吗?

网友A:
FX2N MT 就可以实现两轴定位功能, 不过我建议你使用FX1N MT 的,在定位方面不加定位模块时,功能比较好,如果不明白可以加我QQ 1134916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