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4):
       我的step7在将程序编好,开始仿真时,出现了以下问题:
       当我单击了仿真模块的选项后,会出现:s7wsvapx.exe -应用程序错误:
   “0x0041fd22”指令引用的"0x00000004"内存不能为read。请问各位大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不重装系统行吗?

网友A:
内存不能为read/written 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
一、硬件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如果是硬件,那就应该是内存条跟主机不兼容的问题导致的.

二、系统或其它软件引起的,可用下述方法处理:系统本身有问题,及时安装官方发行的补丁,必要时重装系统。 病毒问题:杀毒 。杀毒软件与其它软件冲突:卸载有问题的软件。显卡、声卡驱动是否正确安装或者是否被恶意覆盖否?重新安装显卡声卡驱动。
1、使用系统自带的sfc命令,修复受到损坏的系统文件恢复到正常状态。
开始→运行→输入cmd,打开“命令提示符”窗口→输入字符串命令sfc/scannow→回车→耐心等待命令程序对每个系统文件搜索扫描→一旦发现系统文件的版本不正确或者系统文件已经损坏→它就能自动弹出提示界面→要求插入Windows系统的安装光盘→从中提取正常的系统文件来替代不正常的系统文件→达到修复系统文件的目的→最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2、安装过的Domino这程序导致有问题,可以在开始→运行→msconfig→启动项目→关闭Domino启动项→如果关闭不了→可以用系统设置软件强行关掉→如果还是不行的→证明系统中毒。

三、某些系统服务被禁用可能导致类似问题,例如QoS RSVP本地通信控制安装功能被禁用时可能会提示RPC服务器不可用。解决方法:我的电脑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双击QoS RSVP项目将启动类型改为“手动”或“自动”→关闭窗口→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其它服务被禁用导致的问题也可用这个方法重新启用来解决。

四、浏览器出现内存不能读、写的提示:
1、运行→regedit→进入注册表, 在→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ShellExecuteHooks
这个位置有一个正常的键值{AEB6717E-7E19-11d0-97EE-00C04FD91972}, 还有一项“默认”保留;将其它的删除。
2、打开CMD窗口输入如下命令:
for %i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for %i in (%windir%\system32\*.ocx) do regsvr32.exe /s %i 回车
两条分别运行完成后重启机器。

五、如果以上方法无法解决只能使用最后一招:
完全注册dll:打开“运行”输入→cmd→回车
然后把下面这行字符复制到黑色cmd框里面去回车等待dll文件全部注册完成就关闭可以了,为防止输入错误可以复制这条指令,然后在命令提示符后击鼠标右键→粘贴→回车,耐心等待,直到屏幕滚动停止。
(下面是要运行的代码):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完成后重新启动机器。
六、如果你电脑里面存在NET.Framework这个微软的组件服务而又不使用它→那么卸载这个服务可能会解决问题:开始→设置→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NET.Framework→删除(如果必须使用就重新启动电脑后再次安装NET.Framework)。
七、关闭这个报告(治标不治本):
1、右击桌面上“我的电脑”→属性→高级→错误报告→错误汇报→勾选“禁用错误汇报”→“但在发生严重错误时通知我”复选框→确定。这样处理对于一些小错误,Windows XP就不会弹出错误提示了。
2、如果不行彻底关闭错误报告服务。开始→运行中输入→services.msc→打开“服务”窗口→找到“Error Reporting Service”→打开“Error Reporting Service的属性”对话框→将“启动类型”改为“已禁用”→确定后重新启动系统。(此项目关闭的注册表方式: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确定→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AeDebug]中的Auto=0改成Auto=1)
简单有效的处理方法是看错误提示,哪一个软件引起的冲突就卸载那个软件,重新启动机器以后首先关闭杀毒软件,重新运行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