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
通信问题

楼主(2009-10-14):
我的笔记本 只有USB接口 通讯设置搞了半天 老是通信失败 哪位老大指点下啊

网友A:
是不是用USB转串口线连接PLC的?如果直接用PLC的编程口会有问题的,用PLC扩展232BD模块会好一些

网友B:
你的本本是串口吗 不是串口不可以的 USB口你需要买一根转换线 他会附加一张光盘 (安装盘)将USB转换成COM口 然后在通信就可以了 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