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你个问题......

楼主(2009-10-14):
请教你个问题......
我现在把Pro/E 安装好了,但是当我打开时就出现个对话框,内容如下:
标题: Pro/ENGINEER 配置文件打开时出错
详细内容: 错误:无法启动Pro/ENGINEER,因为未找到任何有效的配置(*.psf)文件。
请运行安装程序“bin"目录下的"ptcsetup"创建PTC启动文件。这是成功启动Pro/ENGINEER 所必需的操作。
我这个安装对了吗 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一台电脑上安装好以后,直接复制安装文件到别的电脑,都能正常打开或者创建新工程文件。
是否和操作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