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拨码开关的使用

楼主(2009-10-15):
我是一名新手,不知道拨码开关在三菱PLC上是怎么使用的。恳请高手指教,最好是详细一些。最好有接线图。我的邮箱是
w.hshtj@126.com

网友A:
具体的PLC型号和系列,如果是FX2N的话,是运行和停止开关。
小侯

网友B:
利用BCD码的指拨开关,四位一组,接法如图,指令为DSW,这是2n用的

网友C:
公共端接 24- 其他四根线接X 0 X1 X2 X3
指令 MOV K1X0 D0 应该可以了

网友D: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