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7.1软件为什么不能上载程序?

楼主(2009-10-15):
CX7.1软件为什么不能上载程序?

网友A:
1 cx-p能和plc聯機??
2 聯機后執行上傳應該有提示對話框??
3 根據提示解決,可能需要密碼?........
4 如果沒能聯機,首先得解決
5 同樣會有提示
6 可能端口?波特率?協議?plc型號?
7軟件問題,要完全卸載以前的,再安裝cx-p
下载积分:+1(zcm2009)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充耳不闻

楼主:
谢谢!是软件冲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