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请问在步进指中用什么命令来急停,谢谢
小侯

网友A:
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
每个STL内加入
LD X0
SET S20
然后建立
STL  S20
LDI  X0
SET S0(初始步进)

或是将全部步进点都RST掉
等急停结束在触发初始步进

网友B:
你的启动条件复位不就停了么

楼主:
多谢楼上的兄弟,试过了真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