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请教 伺服电机自带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9-10-15):
各位大虾好,我想知道三菱MR-J2S伺服自带的编码器输出信号可以直接由FX2N或3U的PLC本身自带的高速计数点来接收吗?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啊????

网友A:
A相接Y0,B相接Y1

楼主:
三楼的朋友,我的意思是伺服自带的编码器反馈回来的信号哦,MR J2 的伺服编码器好像是差动信号,这个信号可以由PLC本身自带的高速计数器直接接收吗?
A相接Y0,B相接Y1 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我觉得不可以的

网友C:
编码器是差动信号,要加转换信号模组,再由A相接X0,B相接X1输入即可.

网友D:
差动方式不行 要用FX2N-1HC
自己加个光藕隔离 可以用PLC直接采集

网友E:
MR-J2S的好像是绝对地址编码器,伱不需要将编码器信号接到PLC吧,按推荐图接线,使用ABS指令,不是更好?

网友F:
FX2N的PLC没有原点返回指令,推荐使用FX1N使用原点返回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