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我单位有一套设备,用一台软启动器分别启动两台电动机,分为手动方式启动和自动方式启动,电机功率是22KW,自动的时候软启动动器先启动一台电动机,时间是20S,时间到了以后软启动器的常开触点闭合,PLC检测到软启的信号以后就断开启动接触器再闭合旁路接触器,延时5S,再启动另一台电动机,时间到了以后断开启动接触器,再闭合旁路接触器,
手动方式的时候,随便先启动哪一台电机都能自动切换到旁路接触器,
现在的情况是,自动的时候能启动,但一切换旁路的时候软启动器就显示F4,旁路接触器不能闭合,启动接触器也断开了。
查了一下手册,F4的情况:1.电源电压过低。2.启动时间太短。
电源电压过低的情况可以排除。
启动时间过短就说不通了,手动的时候就能切换,为何自动就不能切换?郁闷!
现在自动的时候就只能拿根线,听电机声音启动完成了就把软启的常开点短接一下,给PLC一个启动完成的信号,接触器就能切换。也能顺利的启动下一台电机。
我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手动的时候软启有启动完成的信号输出,自动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启动完成的信号输出?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那就把时间调整到30s试一下嘛。

楼主:
不要沉下去了,我还没找到解决方案
  • 下载积分:+3(sjm213) 举报有奖!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把启动时间调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