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测电机轴的振动用哪种传感器

楼主(2009-10-15):
请教各位大侠,实时监测电机轴的振动用哪种传感器,用PLC和触摸屏能做出来吗?

网友A:
我也想知道!知道的说说呢!!!

网友B:
你可以试一下位移传感器

网友C:
我有客户是做这种设备的,用压力传感器。
电机轴上设个基准点,转动时上位机抓到传感器的正弦波。
基准点与波峰指示偏心点,波幅指示偏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