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计数问题

楼主(2009-10-15):
我是初学三菱的,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一流水作业计数问题:进门端检测进入三个(随机数)苹果进去,出门端就打开门至到进入的苹果完全送出为至。
请问像这样的问题要怎样编写这个程序呀?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A:
用两个计数器 前门和后门计数器相等就关门

网友B:
不用计数器,进门端有信号则ADDP D0,出门端有信号则SUBP D0,D0大于0则开门出货,等于0则关闭。

网友A:
不是差不多吗?小气又不给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是差不多吗?小气又不给分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是差不多吗?小气又不给分
施恩莫图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施恩莫图报。。。

楼主:
怎么给分哟,我还不知道?

网友F:
三菱PLC高数计数器如何编程

网友G:
三菱PLC的高速计数器,要看其PLC手册的高速计数器的对应点才可。比喻:C240的对应点就是X5.

网友H:
用比较指令时很简单的
入门设置D1。出门设置D2,两数相等M0动作。你试一下

网友I:
看看编程
手册

网友J(2011-05-13):
都是高手,师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