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5):
初始状态时3盏灯同时亮,顺序是左起或右起都可以,按1.2.3┉排列。3盏灯同时亮后延时1秒后第4盏灯亮,第4 盏灯亮后延时1秒后第1盏灯熄,第1盏灯熄后延时1秒,第5盏灯亮,第5盏灯亮后延时1秒第2盏灯熄,……依次类推向左或右循环。循环位长为字长。用西门子s7-200软件编程,最好输出不直接使用绝对地址。

网友A:
兄弟用移位指令试试.

网友B:
总共多少灯啊 ??
用传送比较编吧,和霓虹灯编法一样

楼主:
我自己编出来了,   设置VW104  16#0E   VW100  16#0F
LD     I0.0
LPS
AN     T38
TON    T37, 30
LPP
A      T37
TON    T38, 30
LDN    I0.1
AN     T37
EU
RLW    VW100, 1
AENO
LD     I0.1
AN     T37
EU
RRW    VW100, 1
AENO
OLD
MOVW   VW100, QW0
LDN    I0.1
A      T37
EU
RLW    VW104, 1
AENO
LD     I0.1
A      T37
EU
RRW    VW104, 1
AENO
OLD
MOVW   VW104, QW0

楼主:
上面那个没有分开网络,现重发一份,I0.0为开始,I0.1为循环方向转换,数据VW100  16#0F
VW104  16#0E
第一网络;
LD     I0.0
LPS
AN     T38
TON    T37, 30
LPP
A      T37
TON    T38, 30
第2网络
LDN    I0.1
AN     T37
EU
RLW    VW100, 1
AENO
LD     I0.1
AN     T37
EU
RRW    VW100, 1
AENO
OLD
MOVW   VW100, QW0
第3网络

LDN    I0.1
A      T37
EU
RLW    VW104, 1
AENO
LD     I0.1
A      T37
EU
RRW    VW104, 1
AENO
OLD
MOVW   VW104, QW0

楼主:
才知道怎样上传梯形图,现在就把梯形图3灯循环传给大家看。 [upload=1]

楼主:
怎么看不到

楼主:
初始状态时3盏灯同时亮,顺序是左起或右起都可以,按1.2.3┉排列。3盏灯同时亮后延时1秒后第4盏灯亮,第4 盏灯亮后延时1秒后第1盏灯熄,第1盏灯熄后延时1秒,第5盏灯亮,第5盏灯亮后延时1秒第2盏灯熄,……依次类推向左或右循环。循环位长为字长。用西门子s7-200软件编程,最好输出不直接使用绝对地址。
答;

楼主:
以上3个不清楚,在重发试一试,望你们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