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请问我下载的300PLC程序打不开

楼主(2009-10-15):
请问我下载的300PLC程序用V5.4版怎么打不呢,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有什么提示或者显示信息,抓图发上来。

网友B:
请问一下你,你下载的是不是西门子300PLC软件,如果是的话,可能是安装的问题,我以前也装了西门子300的软件,装了好多次都没有成功,如果没有装好的话,要在电脑的控制面板里面把以前装的卸载了,从新安装,否侧没有用的。百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