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电位器的电压转换成PLC可以识别的数据请教高手

楼主(2009-10-15):
如何将电位器的电压转换成PLC可以识别的数据
如:0~10V转换成数字0~1000。或是别的数据都行
谢谢!!!!!!!!

网友A:
加个AD模块就可以了。

楼主:
AD感觉太贵,还有没有别的好方法?请教?

网友B:
只有AD模块了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敢于打破常规思维;
但是你怎么把模拟量数据输入plc里?
如果你电子技术自我感觉可以,你可以在外部电路做个A/D转换电路,再从I/O点输入PLC,这样将最少占用12个输入点。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也不会低。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和4楼说的一样,不过不是从I/O点输入PLC,是通过RS422通信口输入

网友E:
LZ 真厉害 找到办法了,要贴出来共享哈

网友F:
压控震荡电路,将电压转成脉冲,精度不高的情况可以的。

网友G:
还是用AD模块方便

网友H:
用AD就好,也准确,很方便.
QQ:532904130

网友I:
这个问题很好办,首先把要输入的信号进行V/F变换,然后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即可解决问题
只占PLC一个点,电路成本在30元以下
下载积分:+1(feng8899)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J:
考虑到成本问题,可以加个小模块,比如FX1N-1AD-BD,应该可以接受吧。

楼主:
谢谢11楼,明白了,

网友B:
楼主现在用的什么方法来分享下了!

网友K:
使用AD模块虽不是唯一的办法,却是最大众化的方法,

网友L:
如果方便的话,用PLC自带的电位器可以吗?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我是要做一台往复机,上下行程距离想用电位器来调节,11楼说的V/F转换应该就可以,就是把电压转换成脉冲理论上就可以达到我想要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