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给咱解释下这个现象?

楼主(2009-10-15):
小弟公司是做人造石材的,有一台压制板材的机器,配置了8台震动电机,每台4.5KW,用一台75KW的变频器拖动。平时都很正常。
昨天晚上,一次烧了两个电机,并且导致公司电源总开关(630A)跳闸,恢复供电以后,发现生产线大部分的指示灯(直接接在电源上没经过接触器控制的,还有停电时正处于工作状态的)烧坏~!而且有三个计量装置(2称重显示器,1温控显示器)烧坏~!
当时小弟并不当班,而值班那位哥们是刚来的,上班才一个礼拜,基本不清楚当时的状况。但是根据我们车间主任的描述,当时的电压达到430V,我想问问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给控制回路装上隔离变压器能够解决问题么?要是不行,那我应该咋办?
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下迷津~~~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查配电房零线!

网友B:
上面说查零线 是防止短路现象吗?》》》》?

网友C:
首先查配电!和零线接触不良或断了引起。零线接触一定要好,最好走五线制。当时的220v电压升高引起三个计量装置(2称重显示器,1温控显示器)烧坏~!这几个电压应该是220v。电源缺相引起一次烧了两个电机,75KW的变频器应该不会烧。

网友D:
检查总零线。

网友E:
是你那边的供电出问题了,在车间配电柜安装电压监控器,当电压升高并且持续五秒就报警,持续三十秒就切断电源,时间自己可以设定的,功能高级一些的大型空气开关也有这种功能,里面是单片机控制的,我以前的公司里都用过这样的东东,型号忘记了

网友F:
是零线断了,导致220V电压上升的原因

网友G:
电源配电的问题,有430V电压肯定是不正常的.电压不稳定升高才会烧毁电器件!建议加装三相电压保护装置或稳压电路!

网友H:
变频器少一相的话,应该会自动保护的,怎么又能把电机烧了呢

网友I:
N线断了的话 电机应该不会烧才对呀

网友J:
是电机烧的时候产生的浪涌电压,导致瞬时电压升高。,可以在设备电源总开关并入浪涌保护器,可避免浪涌电压的侵害。必要是2次控制及信号采用隔离变压器。电机烧毁可分析原因,散热不良还是机械轴承磨损,以免故障再次发生。
下载积分:+1(250557508)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侠~~~我没说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大侠~~~我没说清楚~~!
是因为电机先烧的~~然后引起了跳闸现象~~

楼主:
十楼的大侠说的应该OK了,和我们自己厂里讨论的结果一样~~~受教了

网友K:
朋友,据你所述,定是零线的问题,并且你司的供电是三相四线式.零地共用的.当出现总零线处有问题(接触不良)就会出现三相电压不稳.单相负荷处电压最高可达相电压所以220V的东西会烧.电机烧呢,也就是三相太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