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
start

楼主(2009-10-16):
各位高手,小弟我想请教个问题,步进电机的速度怎么计算?公式是什么?
比如我已经知道频率是6000hz,步进电机每转需要20000脉冲,要计算出的结果是 mm/S

网友A:
是伺服控制就不要用步进电机了,应该用伺服电机才对。步进电机基本上是以度、分做单位的,用于高精度角度旋转。

网友B:
步进电机的速度是由控制器来决定的,比如当你用FX2N-1PG控制步进电机时,FX2N-1PG发出脉冲的频率就决定了步进电机的转度,我都是根据实际需要自己设定的

网友C:
脉冲发出频率/细分频率X60=转速
6000/20000X60=18R/M
机械参数没写出来,没办法计算角度与距离的关系

网友D:
我们常用的速度是这样求的,一般是马达带丝杠,比如丝杠的螺距是20MM,如电机一圈是20000个脉冲,那么可以求得1MM所需脉冲是1000个,如果在触摸屏上的速度设50MM/S,那么用
1000 X 50 = 50 000 放到一个DXX,然后把作为DDRVI OR DDRVA 的频率指定的DXX 就好了。
start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小弟明白了
start

楼主(2010-02-04):
各位高手能不能告诉小弟怎么计算,有没有公式

网友E:
广州市海珠区申电机电经营部
电话: 020-31657870 34344524
传真: 020-34344524
休息时段电话:13535461454
网址:
www.sindin.cn
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南田路龙田西街口江南乐居苑
20号首层

网友F:
4楼做法正确!

网友G:
应该把原理说清楚,步进电机是以步距角度为单位进行,运行的。看你的电机名牌上的标注 看是几相的 例如3相 5相 混合式步进电机。步距角度小的能精确到0.001度

网友H:
要根据螺距,齿轮比等情况,现在说不清楚
步进电机控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