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16):
昨天在调试一台设备的时候出现了问题,我用PLC通过模拟量控制PLC的速度,在图中的D700是整过一条线同步升速,C6 是单个电机升速。其他的几台电机我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运行,但就是这台电机在改变C6时电机速度不升也不降。在同步升速的时候就可以。我通过监控看到改变c6时D811是在改变的,D811直接写如D/A模块的缓冲区。刚开始以为线接错了,看了一下也没接错搞不懂怎么回事,请教高手!

网友A:
老兄,能不能发一张清淅点的梯形图啊?很难看清楚啊?!字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能不能发一张清淅点的梯形图啊?很难看清楚啊?!字太小了!
你点一下图就可以看清了!

楼主:
自己再来顶一下

网友B:
给这段程序人家怎么看懂呢,程序承上启下的,不想发完整就不要问。

网友C:
你看看你的D881是不是被别的占用了
下载积分:+2(hehaiwaer)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网友C:
是D811 打错了
学习是快乐的一件事!朋友是一生福!

楼主:
问题已解决
是以前有人改了电路。d811输出的数据,并没传到变频去,变频用的另一个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