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16):
大家好,我现在需要用plc根据输入信号的通、断,输出信号给变频器,让变频器来自动调节风量。

要求如下:

有5个输入端口:X1、X2、X3、X4、X5(输入信号为开关信号,不是模拟量信号)
这5个输入端口就是5个抽风口的开关信号,因为每个抽风口的大小不一样,所需要的抽风量也不一样,
现在X1的风量为500
X2的风量为800
X3的风量为1200
X4的风量为1000
X5的风量为1500.。

Y=X1+X2+X3+X4+X5
=5000

要求Y=5000时,变频器输出50HZ
当X1关闭的时候,Y=4500,变频器输出45HZ
当X1和X4关闭,或者X5关闭时,Y=3500,变频器输出35HZ。

因本人以前只做过控制电路的编程,对这方面没有涉足,现在这个系统又急着要,想请教一下各位,给个方向,比如用那些指令,我查了好多资料,还是不太明白。谢谢

PLC给变频器的通信,我打算用开关信号,利用变频器的段频率。模拟量输出可能比较复杂,暂时还搞不定。(吸别人说模拟量输出好像不太稳定,不知是不是真的)

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自已先顶一下

网友A:
31個速度,很少有變頻器有這麽多頻率選擇,

以三菱為例,最多15個,
直接對應:
X2----Y2----變頻器RH端子
X3----Y3----變頻器RM端子
X4----Y4----變頻器RL端子
X5----Y5----變頻器REX端子
根據説明書設定15個頻率。

除非可以找到5個端子31個頻率的變頻器。
充耳不闻

楼主:
变频器只有三个端口,可以组合成7段频率,关键是,plc怎么控制的问题,因为有时关一个开关,有时关2个开关,

网友B:
伱试试下面的
LD M8002
MOV K0 D0
LDP X1
ADD D0 K500 D0
LDF X1
SUB D0 K500 D0
LDP X2
ADD D0 K800 D0
LDF X2
SUB D0 K800 D0
LDP X3
ADD D0 K1200 D0
LDF X3
SUB D0 K1200 D0
LDP X4
ADD D0 K1000 D0
LDF X4
SUB D0 K1000 D0
LDP X5
ADD D0 K1500 D0
LDF X5
SUB D0 K1500 D0
  • 下载积分:+2(qcx888200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

楼主:
    谢谢,我试试,你QQ是多少,我的是352787685,希望能加你为好友,有不懂的想请教一下你!!!

网友B:
    QQ:275965407,不过大部分时间我老婆在玩
  • 下载积分:+1(qcx8882004)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 签名无效了,麻雀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