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程序能隐藏起来吗?如何隐藏又怎么能显示出来呢,请教?

楼主(2009-10-16):
见过两次别人的程序中有一段是黄色区域,大约跨过了一千步,看不到,
有看到贴子里讨论过这事,说是空步,但空步会大大浪费扫描时间,这样太没必要了
但要是真的隐藏起来了,又怎么打开呢.

网友A:
切换至指令表方式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指令表中能看到,可梯形图里还是看不了.怎么样才能看到呢, 不然只好输写进去了.

网友B:
我也见过,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C:
还有就是打开程序看到有黄色.在工具栏显示按钮的下拉菜单中选择触点数选择,点11触点.试试.

网友D:
哪个是步进 指令编程错误,编程软件显示不出来才显示黄色的.

楼主:
对了,改为11点显示,立马显示出来了,
谢谢...

楼主:
黄色是变换后不能正常显示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