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模块温度

楼主(2009-10-16):
台达DVP-04TC 只用了两路 还剩下两路 因为模块上错误指示等一直闪要怎么处理, 采用短接这样可以吗?

楼主:
本人目前是采用将不用的两用导线连接起来, 因为模块没有可以设置不用的参数。请问这样子做可以不可以?

网友A:
不对,不用的空着,也不用设参数。直接读取有的。
热心助人
,空着不接的话 模块上面的故障灯老是闪烁啊? 要怎么处理呢加分表扬
下载积分:+3(zwz579)

楼主:
空着不接的话 模块上面的故障老是闪烁啊? 要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