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样的寄存器啊(同一个寄存器不同的值)

楼主(2009-10-16):
是艾默生的EC10,第一次用那玩意,好像在三菱FX里面也发生过
没用取绝对值的指令,只是做了个正负的处理,怎么就成这样了类

网友A:
用来暂存的,比如用来暂存运算中间值的地址,在程序中是可重复使用。

网友B:
最后面的数值才是有效
和PLC扫描有关系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C:
在三菱Q——PLC里这叫局部软元件,在Q——PLC中,虽然是同一个软元件名,但是在每个程序文件的实际使用中,其能够被设定为不同的独立软元件使用。所以说也可以设定不同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