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8EYR怎么接线?

楼主(2009-10-16):
各位大侠,请问下FX2N-8EYR怎么接线,是否要接+24V电源还是直接接入就可以了呢?记得FX2N-16EX是要+24V电源的
ygwpxq

网友A:
不是有说明书吗?为何不让您看,当许多人认为PLC还是高端技术时,人家已经丢它,取而代之的是真正电脑控制时代,您还在保守啥吗?

网友B:
有这问的时间,你看下说明书也就会了,不是什么问题。

楼主:
二楼,三楼的,我要是有说明书,我还这里发帖吗?

网友C:
上三菱自动化网站上面下载。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index/
或者随便百度一下。。N 个地方可以下载。

网友D:
看下说明书,因该不难接。

网友E:
应该是直接接
ネ申㊣言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