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关于FX2n的硬件问题

楼主(2009-10-16):
我这里有一台FX2n系列PLC控制的磨床。主机是FX2n-48MT,另带有一个FX48ET的扩展单元。现在出现的问题是,主机通上电源后输入输出信号指示正常。扩展单元电源指示灯亮,但输入输出信号全部没有。检查扩展单元链接用扁平电缆均为正常。。。。。。
知道原因的朋友请回帖,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量输出口是否有电压,

网友B:
看看编程的转换开关,RUN指示亮吗。

网友C:
我认为,1;要显示输入指示灯的问题,还是需要了解PLC的硬件模式.通俗的将,必须满足有电压,构成一个闭合回路.(如有兴趣打开PLC内部看看)2;要使输出指示灯亮,那必须满足用户程序内部的条件等.看了楼主的说明,我认为需要仔细检查输入回路单元,因为输出是以输入为满足前提条件.

网友D:
强制输入,输出看指示灯亮不亮

网友E:
5楼的方法最简单实用!

网友F:
确实是5楼所说,直接导通输入端子,看看显示.

网友G:
检查公共线是否接好

网友H:
公共电源问题,查查控制电源,COM和+24V是否有电,有的话内部问题。

网友I:
可能是输出回路24V短路。

网友J:
弄清楚你的PLC是源型还是漏型,若是漏型需要外供电源

网友K:
9楼说的是,要把主机上的+24V与扩展单元上的+24V连接一下就好了。许多初次连接扩展单元的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L(2009-11-23):
不行的话可以换一个扩展模块和连接电缆来试一试,就可以判断是扩展模块的问题还是连接电缆的问题,三菱PLC模块里面有灰尘的话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记得原来在港口售后有位师傅就跟我提过这个问题,说是把里面的灰尘扫下就又好了,所以最好是能把模块拆下来看看内部有没有问题,不过最好先试试楼上他们的建议。

网友M:
我也认为5楼的办法最直观的检查方法了,人为的直接给输入端信号,看输出端的反应在做定夺。

网友N:
恩,PLC的检测方法,5楼的同学的确实简单好用。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