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

楼主(2009-10-16):
最近学习电路设计 但是对于电路的参数计算不怎么了解,不知道电阻电容等怎么计算和选择 有没有资料发给我 或是建议一下有什么好的参考书
在此,就先谢谢各位了哦 。

网友A:
这么说吧,我也不会。我还是帮您顶顶吧!

网友B:
建议安装一个EWB电子电路仿真软件较好

网友C:
EWB电子电路仿真软件是世界上有名的电气软件,支持仿真,自动排版输出等。

楼主:
大家说的就是试凑啊 但是一两个也还好 但是很多器件的话就很麻烦了啊 大家集思广益 呵呵 看看还没有别的方法哦

网友D:
所有的电阻电容都是根据电路原理计算或估算的,你必须学习电路原理,没有别的方法哦!但由于器件的离散性,按照电路原理计算或估算的值还必须在实际中进行调整(或仿真调整)。オ能满足没计要求。试凑只能用于个别的调整,不能用于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