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速度显示问题!

楼主(2009-10-16):
我公司有台设备想在触摸屏上加一个每分钟多少米的显示窗口,我该配什么传感器来接FX1N 的PLC呢! 程序该怎么编?
请懂大哥们给指点一下![
s:21]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精度需求,如果精度不高,普通的光电或近接都可以,装在传动轴上,程序里用 INC DXX,然后用这个值乘上轴周长,再除计时时间,注意需要用浮点运算。

网友B:
用 SPD 指令也可以。

网友C:
精度要求较高的话用编码器,用高速计数器计脉冲数,另外你是什么传动方式?

楼主:
要求精度不高! 我是刚刚接触PLC对应用指令不熟悉,麻烦你帮我编一下程序吧!轴周长就按30CM来算! 谢谢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D: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想办法在传动轴上装一个齿轮,齿距最好是整数(当然也可以用非整数,程序中用乘法计算),关键是能够检测到齿数即可.你把接近开关装上去,是检测它的齿数.这样多少齿通过加的计算或是用计数器就可以,这样的方法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一般是可以的.

天各一方

网友E:
楼主用的是1N, 不支持浮点运算。综合以上几位大侠的内容。
在传动轴上加个齿轮,有U型光电或接近开关测脉冲数,用SPD指令测脉冲密度再乘上系数,得出了速度数。
楼主1N不支持小数点,程式设计要避开浮点运算。
也可以用高速编码器+SPD指令,但成本低了一点。(转速很快时一定要用高速编码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F: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