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和PC连接问题

楼主(2009-10-16):
各位你们好:
今天我用编程电缆冲300PLC下载程序的时候都好好的,可是下载 完之后突然连接不上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下载程序后,改变了PLC的通讯参数。

网友B:
没错,你肯定是改变了通讯设置,你可以查一下现在的程序硬件组态及通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