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

楼主(2009-10-16):
各位大家好:
目前我在用FX8AD模拟量测量液位的时候,测量数据老是跳动是怎么会事
??谢谢

网友A:
跳动在正常范围是正常现象的.因为有采样精度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跳动在正常范围是正常现象的.因为有采样精度的区别
取平均值。
充耳不闻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再看看你写的程序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