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两个脉冲为啥不能同时运行?

楼主(2009-10-16):
LDX0 OUT SET M77
LD M77 DDRVA D100 D102 Y0 Y4 DPLSR D188 K999999 K100 Y1
我用FX3U-32 PLC. 工作时Y0能工作,Y1没有输出,这是为啥?请各位高手给我指点一下,
天各一方

网友A:
PLC不能支持两轴连动,3U就不知道行不行了,1N及1S我都碰过这个现象;
当Y0 动作时,同时Y1同时工作,Y0就马上停止(定位还没有完成)。要两轴连动只能加定位模块。
我用松下FPX系列编过程式,它可以四轴连动。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加分表扬

网友B:
1楼的解释很合理